富士康 M61PMV 不跑码 没复位

楼主(2016-07-09):
客人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测试卡插上,没复位。

拆板,看了一下板了,都不知道修几回了。

没CPU供电,没内存供电,没有桥供电1.2V,

先看看内存供电,测了,没短路,再看看是什么芯片控制的,打开图纸,原来内存供电是由TIGER ONE直接控制的。

TIGER ONE的工作条件,和时序,一直没搞明白,先不管内存。再看看桥供电,

呃,,这是短路了吗?管子坏了?测了一下管子没有呀,拆了电感,原来是桥那边的问题,桥挂了?很少修AMD的板,这样的值对吗?上电烧一下,0.3的电流,不像是桥坏了,ATX+可调电源,竟然可以开机。

桥没坏,但是1.2V不出来,是不是反馈出问题了?

将R295,R304拆下来测,阻值正常,装回去的时候,不小心将3K的吹走了,没找到,换了个2.37K的和4.7K的上去,装上电感,竟然跑码了?

呃。。。一头雾水。。。

反正是修好了,,发上来骗点下载分吧!!见笑了。。。

网友:
这种芯片一个电压不正常,会引起保护,LZ跳过内存先查桥供电,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

网友:
顺着时序搞,,撞上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