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1R3不触维修

楼主(2016-07-09):
联想一体机C21R3,送来时说是不开机
插上电源,待机正常,不触发。。
上来测待机电压,正常,刷BIOS无用。。
打开图纸慢慢测吧。。
待机测过了,看图纸有个15VPCU没有测量

一测发现电压不对,0.68V,看来跟笔记本主板一样,无15V电压啊
测它的分压电组都正常,没问题,但是电压低。。
查它的去处,并把跟它相连的电阻去掉。。

查到PQ13,去掉PR53电阻,电压正常,不触发时电压17V多。。(我记的有一款笔记本的主板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忘了型号了)
触发上电,电流不对,到0.3几不走了,测电压,发现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VCC1.8V电压不出来,CPU供电也没有。。
测芯片的主要条件,发现正常。。
没有芯片,只有对换芯片看看
对换后发现电压都出来,显示了。。难道虚焊了。。把主板放到一旁冷却一会试试。。
等待一会开机,电流又是0.3几。这次仔细测一下芯片条件,发现16脚TON电压不对,
对比此板一样的芯片都是1.2V,这个电压6V多点。测电阻也正常。。
直接把电阻拆了,从正常芯片的16脚飞根线焊上。、
触发后电流一路上来,直接显示。。
装机后,多次测示正常。

网友:
学习了,好像很多12V 或15V不出都会引起不触发的样子

网友:
学习了出来混点分

网友:
这个也能有图纸啊,还有那个ton信号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干维修,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有电路路就好找电压问题

网友:
加分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