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苹果手机无服务,同行修过没修好

楼主(2016-07-09):
iphone6P苹果手机无服务
故障现象:
iPhone6P摔过无服务,同行修过没修好,拨打*#06#无串号IMEI
查看关于本机IMEI、调制解调器固件、WiFi地址、蓝牙、ICCID都有
维修思路:
无服务有以下几种原因
1 无基带(无IMEI 无调制解调器固件)
2 没读到SIM卡(无ICCID)
3 射频电路出问题
摔过的手机出故障一般是元件虚焊或线路开路
维修过程:
通过以上现象可以确定无服务故障出在射频电路,测量发现测试点PP3170_RF对地二极体值0.45比正常值0.406偏大
原理图PP3170_RF测试点是基带CPU输出RFFE1_CLK信号
从PCB图上可以看出RFFE1_CLK信号到多个芯片
拆下芯片发现多处焊盘开路,用飞线连接
飞好线焊回芯片后测量测试点二极体值正常
开机拨打*#06#有串号IMEI
插SIM卡4G网络信号出来了
拨打电话都正常

  iphone6p无服务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330-1.html
  苹果6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782-1.html

网友A:
老师是拆掉后面一个一个找还是有什么方法直接定位到那个芯片。这个时钟都是直接进芯片的。我遇到都是一个一个拆

网友:
6P基带角落那两个点 很容易断线 摔得无串号通病

网友B:
原来洪老师被盗帖子了,,

网友:
老洪也要多发啊

网友:
只能说,LZ  线飞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是拆掉后面一个一个找还是有什么方法直接定位到那个芯片。这个时钟都是直接进芯片的。我遇到都是一个一 ...

方法你说的对,一个一个拆下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洪老师被盗帖子了,,

谁盗我贴子了?

网友C:
老师  ,刚刚看了你的帖子,有个地方不明白想请教你!
这种故障依照维修思路是按照  射频电路故障来修,而且机子有运营商,那修的是发射部分,我这样理解对吗?

另外我想请教您的是:
对于这种出现在射频部分的故障,先查射频的哪个部分,这个有什么维修思路指导吗? 就以这个IP6P这款机子为例子,应该先查那些信号或者 供电,呢

网友:
飞线现在还不会。学习了。

网友:
向老师学习。。。。。厉害哦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很牛

网友:
分析的不错,先收了

网友:
老师真牛,但是还没搞懂为什么就直接干那两个功放

网友:
厉害,这焊工厉害,分析也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啊,学习方法。

网友:
不会有是UMT主板吧  UMT主板无服务 正在搜索 摔坏的基本都是 V1 U1 焊盘脱落

网友:
高手 在哪里 我要拜师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2016-08-16):
引用 网友C:
老师  ,刚刚看了你的帖子,有个地方不明白想请教你!
这种故障依照维修思路是按照  射频电路故障来修,而 ...

谢谢老师分享,我也有楼上的疑问,望 老师不厌其烦抽空回答,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先收藏,用时再来.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
飞线很考研手工啊

网友:
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成为高手,

网友:
高手  需要徒弟不

网友:
初学着,来学习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