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设备如何维护?

楼主(2016-07-09):
监控设备如何维护?

  近年来,随着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和数字电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信号的数字化和处理变得比较普遍,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进行动态监测和现场监控都已成为现实,而且具有相当高的灵敏度和可靠性。但是,生活中也经常有监控成“睁眼瞎”故障发生,这就需要我们平时做好监控设备的维护、维修工作。下面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监控设备如何维护 图1

  一、整套监控摄像装备

  经常有人在问一套完整的监控摄像设备包括哪些?整套监控摄像装备由摄像机、电源、支架、接头、视频传输线、视频采集卡/DVR这6大部分组成。CCD摄像机的工作方式被摄物体的图像经过镜头聚焦至CCD芯片上,CCD根据光的强弱积累相应比例的电荷,各个像素积累的电荷在视频时序的控制下,逐点外移,经滤波、放大处理后,形成视频信号输出。视频信号连接到监视器或电视机的视频输入端便可以看到与原始图像相同的视频图像。

监控设备如何维护 图2

  二、维护基本条件

  古话说的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监控系统的维护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对监控系统进行正常的设备维护所需的基本维护条件,即做到“四齐”,即备件齐、配件齐、工具齐、仪器齐。

  1、备件齐

  通常来说,每一个系统的维护都必须建立相应的备件库,主要储备一些比较重要而损坏后不易马上修复的设备,如摄像机、镜头、监视器等。这些设备一旦出现故障就可能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必须及时更换,因此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备件,而且备件库的库存量必须根据设备能否维修和设备的运行周期的特点不断进行更新。

  2、配件齐

  配件主要是设备里各种分立元件和模块的额外配置,可以多备一些,主要用于设备的维修。常用的配件主要有电路所需要的各种集成电路芯片和各种电路分立元件。其他较大的设备就必须配置一定的功能模块以备急用。这样,经过维修就能用小的投入产生良好的效益,节约大量更新设备的经费。

  3、工具和检测仪器齐

  要做到勤修设备,就必须配置常用的维修工具及检修仪器,如各种钳子、螺丝刀、测电笔、电烙铁、胶布、万用表、示波器等等,需要时还应随时添置,必要时还应自己制作如模拟负载等作为测试工具。

  三、监控设备的常见故障大致有以下几种:

监控设备如何维护 图3

  1、电源不正确引发的设备故障。电源不正确大致有如下几种可能:供电线路或供电电压不正确、功率不够(或某一路供电线路的线径不够,降压过大等)、供电系统的传输线路出现短路、断路、瞬间过压等。

  2、由于某些设备的连结有很多条,若处理不好,特别是与设备相接的线路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断路、短路、线间绝缘不良、误接线等导致设备的损坏、性能下降的问题。

  3、设备或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各种设备和部件都有可能发生质量问题,纯属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多发生在解码器、电动云台、传输部件等设备上。

  4、设备(或部件)与设备(或部件)之间的连接不正确产生的问题等。

  四、如何做好监控设备的维护工作?

  设备维护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在对监控系统设备进行维护过程中,应对一些情况加以防范,尽可能使设备的运行正常,主要需做好防潮、防尘、防腐、防雷、防干扰的工作。

  1、防潮、防尘、防腐

  对于监控系统的各种采集设备来说,由于设备直接置于有灰尘的环境中,对设备的运行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需要重点做好防潮、防尘、防腐的维护工作。如摄像机长期悬挂于棚端,防护罩及防尘玻璃上会很快被蒙上一层灰尘、碳灰等的混合物,又脏又黑,还具有腐蚀性,严重影响收视效果,也给设备带来损坏,因此必须做好摄像机的防尘、防腐维护工作。在某些湿气较重的地方,则必须在维护过程中就安装位置、设备的防护进行调整以提高设备本身的防潮能力,同时对高湿度地带要经常采取除湿措施来解决防潮问题。

  2、防雷、防干扰

  只要从事过机电系统的维护工作的人都知道,雷雨天气一来,设备遭雷击是常事,给监控设备正常的运行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监控设备在维护过程中必须对防雷问题高度重视。防雷的措施主要是要做好设备接地的防雷地网,应按等电位体方案做好独立的地阻小于1欧的综合接地网,杜绝弱电系统的防雷接地与电力防雷接地网混在一起的做法,以防止电力接地网杂波对设备产生干扰。防干扰则主要做到布线时应坚持强弱电分开原则,把电力线缆跟通讯线缆和视频线缆分开,严格按通信和电力行业的布线规范施工。

监控设备如何维护 图4

  具体如下:

  1、每季度一次设备的除尘、清理,扫净监控设备显露的尘土,对摄像机、防护罩等部件要卸下彻底吹风除尘,之后用无水酒精棉将各个镜头擦干净,调整清晰度,防止由于机器运转、静电等因素将尘土吸入监控设备机体内,确保机器正常运行。同时检查监控机房通风、散热、净尘、供电等设施。室外温度应在-20℃~+60℃,相对湿度应在10%~100%;室内温度应控制在+5℃~+35℃,相对湿度应控制在10%~80%,留给机房监控设备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

  2、根据监控系统各部份设备的使用说明,每月检测其各项技术参数及监控系统传输线路质量,处理故障隐患,协助监控主管设定使用级别等各种数据,确保各部份设备各项功能良好,能够正常运行。

  3、对容易老化的监控设备部件每月一次进行全面检查,一旦发现老化现象应及时更换、维修,如视频头等。

  4、对易吸尘部份每季度定期清理一次,如监视器暴露在空气中,由于屏幕的静电作用,会有许多灰尘被吸附在监视器表面,影响画面的清晰度,要定期擦拭监视器,校对监视器的颜色及亮度。

  5、对长时间工作的监控设备每月定期维护一次,如硬盘录像机长时间工作会产生较多的热量,一旦其电风扇有故障,会影响排热,以免硬盘录像机工作不正常。

  6、对监控系统及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分析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如:网络设备、服务器系统、监控终端及各种终端外设。桌面系统的运行检查,网络及桌面系统的病毒防御。

  7、每月定期对监控系统和设备进行优化:合理安排监控中心的监控网络需求,如带宽、IP地址等限制。提供每月一次的监控系统网络性能检测,包括网络的连通性、稳定性及带宽的利用率等;实时检测所有可能影响监控网络设备的外来网络攻击,实时监控各服务器运行状态、流量及入侵监控等。对异常情况,进行核查,并进行相关的处理。根据用户需要进行监控网络的规划、优化;协助处理服务器软硬件故障及进行相关硬件软件的拆装等。

  8、提供每月一次的定期信息服务: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将上月抢修、维修、维护、保养记录表以电子文档的形式报送监控中心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