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thinkl440 维修不显示 i5独显 bios

楼主(2016-07-09):
接到一个 联想的变态机器,进水了。联想think L440. 为什么说变态呢,因为拆机特别麻烦,准确说,拆键盘特麻烦,键盘框架下面有6个螺丝,上在c壳上,拆机时,必须把键盘架向上推,把几个螺丝,卸掉,然后才能拿掉键盘。脑残的设计。
回正题,拆机后,先观察,主板上并没有明显进水及痕迹,通电电流0.72然后掉下,最后挺在0.66,内存没过,上不上内存一个样,测供电正常1.3a,其他供电也正常。加热桥,显卡,均无果。在论坛上下了bios,刷机也不行。去厕所转了一圈,换下思维。
办事时,考虑是不是主板上有那个地方没检查仔细,导致哪个信号断了。
回去拿到主板,用放大镜一点点检查,果然ec旁边一个电阻有点腐蚀,测量时通的。果断清理干净,然后又假焊了下。加电,窃喜,电流上到0.9以上了,有跳变。接屏,奇怪,电流正常,不亮。
忽然想起,刚才刷了bios,不用考虑了,把原机备份的bios重新写上。当然了,一切正常了。可以收大洋了。

总结,做事还是要仔细。下面菜鸟附上本机bios,谢谢各位大侠。

think_l440_独立i5_los-1 rj45 12864-1_原机ok.rar

网友:
进水的要么好修,要么难修

网友:
联想机器进水很多都是腐蚀掉一个电感 或者电阻 修过好几个啦

网友:
类似的机器 键盘结构都这样 在电池后面有个小卡扣 便于拆卸的

网友:
这款l440键盘还老贵,客户过了好几天才决定修板子,和换键盘

网友(2016-08-28):
好用吗谁下过,开机慢吗

网友:
我这里有个放电可以通电用开关不加电不知道刷下能不能好

网友(2020-08-01):
可以用,但是我的刷了开机要20秒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