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OMNI 305 PC 板号APP80-PE图纸 CPU供电阻值46烧不出

楼主(2016-07-09):
谁有这个图纸CPU无供电,取下CPU,供电阻值46,取下几个电感,是后极问题,管子也已经全部拆了。1.2V烧机,电流只有0.06. 电压再上升一点也没用。但CPU阻值这么低还没遇到过。
拆了大电容还是一样,小电容未取。太多了,小电容坏的少啊。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谁说阻值46就一定是短路?供电电路VCC端对地有明确的故障阻值定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阻值46就一定是短路?供电电路VCC端对地有明确的故障阻值定义吗?

是啊,我也有点怀疑,但取CPU 46的阻值这么低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有点怀疑,但取CPU 46的阻值这么低还没遇到过。

无明显烧件掉件的话,还是按流程修吧。修出供电正常后看元器件有没有异常发热。没有就别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