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 ip6cpu 坏 可以换吗

楼主(2016-07-09):
请问师傅 ip6cpu坏了可以换吗~~

网友:
要换一套

网友:
要换套件,老贵了

网友:
换套件。。都是绑定的

网友:
你好
我已经更换新的CPU,但给错误53
有人能看蚂蚁知道为什么?

错误53

网友:
要换五件套啊,成本可不是小哦

网友:
  你好,坏了短路是无法修复的,苹果CPU都是绑定的。如果是空焊的话可以重置CPU或许可以修复,不过要根据手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网友:
A8 以上CPU都是加密了的

网友:
四加密加写硬盘序列号

网友:
套件贵死了,还麻烦,不如直接买个板

网友:
放弃吧!拆件用或者换主板吧!成本太高了,风险也高,基带、硬盘、cpu、指纹都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