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GA-X99-UD4 BIOS

楼主(2016-07-09):
跪求GA-X99-UD4 BIOS

网友:
最好是提供一下版本号
一般技嘉都有几个版本的

网友A:
这个型号对应分两个版本 1.0 和1.1,但两版号的bios 最高版本都是F22,经过比较两个bios完全一致的,如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对应分两个版本 1.0 和1.1,但两版号的bios 最高版本都是F22,经过比较两个bios完全一致的,如附件 ...

官网下的不行 原机的BIOS还可以报警 刷官网的直接开机无限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的不行 原机的BIOS还可以报警 刷官网的直接开机无限重启

什么报警 状况
以及能上诊断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的不行 原机的BIOS还可以报警 刷官网的直接开机无限重启

可能你的平台有问题,这些很高端的板子,技嘉不会放出有问题的bios固件吧

网友:
不是双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的不行 原机的BIOS还可以报警 刷官网的直接开机无限重启

谢谢大神的BOIS我那张卡代码的搞好了

网友:
技嘉官网的BIOS不可能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