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 d3v掉电 维修过程

楼主(2016-07-09):
有块主板开机掉电,技嘉b75 d3v rev 1.1 本来不想修的,但是客户要求,于是谈好价格维修。刚刚开始的时候不想找图纸,就搜索论坛看看能不能找个捷径,别人的维修方法给我参考下(这里谢谢大家的分享),一边找一边对照自己的情况,终于发现了一个方法,就是电池座氧化,去掉氧化后,清除cmos后可以开机,于是高兴了,心里想着这下捡了个便宜,试了几下没有问题,打客户电话让他过来取,客户来的时候试了下上电掉电,重装电池,清除cmos,发现又可以了,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交个客户了。
过了半个小时没有到,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客户拿回去又掉电了,而且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掉电....................说留这里吧,我再看看
好吧,回到主题,开始维修了,我也是半路出家,虽然以前修过主板,但是差不多都忘记了,而且手里只有万用表,量测了一下主要的电压都正常(这个主板一般都可以正常开机,要量到掉电时候的信号不容易啊),没有办法找图纸,找点图,找帖子,发现了,VIN信号,开机检测电压的,如果不正常就会掉电,之前开机的时候我进bios发现主板的12v电压过高,变成13.8v左右了,没有注意,难道是这个引起的,于是查看电路

发现R25和R27电阻影响VIN2信号的电压,于事我量了下他们的电阻,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我不放心,拆下来量测,发现了R25电阻由以前的75k变成了80k,而15k的电阻正常,经过分压计算

VIN2的电压会变成1.8-1.9伏,而正确的电压应该是2v,难道就隔这么一点就不正常了,不管了,先换了再说,于是开始找75k的电阻。
oh,my god ,找不到,由于我不是这么经常修主板,而且75k的电阻也不是很普遍,只好想其他办法了......
我找到了10k的电阻,经过计算我还要找到一个2k的电阻,

2k的电阻好像也这么好找,我找到一颗2.2k的电阻,这个常见,经过计算,输出的电压应该是2.1v左右,

高于之前的电压也高于2v电压,心里想着试下,于是换上, 开机正常点亮,bios电压由以前的13.8v变成了13.0,测试了几个小时没有掉电情况, 上电也都正常,维修完成。
下面是电路图和位置图,由于没有找到rev1.1的位置图用的是1.2的位置图,好像差不多。

网友A:
呵呵。找不到就算了来。上下拉都取了。从边上的一个检测也是2V电压接过去就行了。没必要找电阻 以后开机过会掉电的要注意这个OC检测

网友B:
学习了,你的计算软件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找不到就算了来。上下拉都取了。从边上的一个检测也是2V电压接过去就行了。没必要找电阻 以后开机过 ...

这个方法不错 经常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找不到就算了来。上下拉都取了。从边上的一个检测也是2V电压接过去就行了。没必要找电阻 以后开机过 ...

谢谢,下次试下,不过接过去,外观客户不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你的计算软件在哪里下载的

网页版的,搜索下就有了

网友D:
没有看懂是怎么修好的mei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懂是怎么修好的mei

电压检测的信号不对,造成的啊。仔细看帖子分压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这个计算软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懂是怎么修好的mei

不好意思,是分压电阻的问题,可能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下次试下,不过接过去,外观客户不说吗

一般这几条线路应该都在一起的,说不定就是并排的几个电阻。断开坏的那一路,再把2个电阻连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几条线路应该都在一起的,说不定就是并排的几个电阻。断开坏的那一路,再把2个电阻连锡就行了

感谢分享,学习了,下次试下,

网友:
技嘉主板老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
厉害   这都能发现   支持

网友:
好像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到一个,12V 我专门买了电阻来修技嘉这个电路。。。没办法坏的多,也没办法每次都找

网友:
感谢分享电路图和点位图,特别是点位图。

网友:
技嘉的电压检测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信号,学习了。

网友:
还有别人说的从别处拉个2v给它也行比如vin3上的2v

网友:
论坛卧虎藏龙大师太多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
技嘉要么好修 要么太难修

网友:
厉害,掉电的原因很多,这么快就找到不易啊

网友:
可以拆电阻 直接拉到5V检测

网友:
这个信号没有图纸还真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