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1维修

楼主(2016-07-09):
GA-H61M-D1,故障触发掉电。可再次触发。

      上电测电压,发现VCC1_05_PCH没有出来,没有图纸跑了一下线路。

TQ1  G级受控于 U1   324 的piin7,运放的pin5 由2_5LEVEL分压而来。参考电路图如下

2_5LEVEL已经正常,pin5  VCC1_05_EN 还是0V。这个信号于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C级相连。上电的时候三极管的B级由0.7V变为0V,C级还是没有置高,说明改三极管已经损坏。直接摘除亮机。

网友A:
低端板最喜欢用这种比较器加场管的方式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端板最喜欢用这种比较器加场管的方式供电

高端点的板子用的是芯片加上下管的方式?

H55

网友C:
摘掉这个三极管会不会影响主板功能稳定。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装回三极管  不稳定我试过

楼主:
这个主板是通病  今天又修了两块同一个地方

网友:
楼主这主板的图纸有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摘掉这个三极管会不会影响主板功能稳定。

我觉得可以这样修,多测试

楼主:
稳定 不用怀疑    图纸并没有  参考了 DS2 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端点的板子用的是芯片加上下管的方式?

1000,2000块钱以上的 搞PWM的多 ,, 几百块钱的便宜货 一般搞 358+MOS , LM324+ MOS的多 节约成本 ,本来才这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板最喜欢用这种比较器加场管的方式供电

这个属于运放+mos管方式吧

网友:
卡屏了  这段时间论坛应该有问题
经常访问不到  所以重复发了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这个·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了·但是电源风扇还是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