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C455 换主板 屏移位 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6-07-09):
联想一体机 C455 换主板 屏移位 怎么解决啊。资料都刷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用原来主板的BIOS试下。记的备份好这个主板的BIOS以防点不亮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好像是屏驱动程序问题,把原BIOS调换过去看看

网友:
换屏了吗?

网友:
把主板的显示驱动bios调一下 调主板的bios没用

网友:
显示的驱动。。。。

网友:
看下主板上可有跳线,应该是四对,对照原来板子的看下

网友:
应当是接屏之前的驱动问题

网友:
新换的板子与你这屏不对应,,,

网友:
刷屏幕的码片试试     以前戴尔的好多机器换屏都要刷码片   或者直接对调屏幕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