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值得一看的华硕K42JR

楼主(2016-07-09):
版号:K42JR V4.1独显
故障:触发电流到1.6A不亮机
ADD:信阳.浉河区
板子亮机就被拿走了,没有拍图,见谅!
接修华硕K42JR V4.1,电流上到1.6A不亮机,看电流判断不过内存,上家刷过BIOS等
示波器测量内存SMCLK波形幅度正常,SMBDATA发现异常,内存正确的的SPD地址为A0或者A2,转换成二进制为:
A0=1010  0000
因4.7K上拉排阻漏电导致有3bit幅度只有3.3V的一半,高电平幅度不足,万用表测量CLK/DATA电压正常,妥妥的3.3V,分析DATA波形,确认内存SPD芯片检测到错误的SPD地址,没有存波形,在此我们假设错误的SPD地址为:59,转换成二进制为:
59=0101  1001
机器中,时钟芯片和内存共用SMBUS总线,PCH发出的数据波形被异常拉低,导致发出错误的地址信息,正常通讯时,一个字节也就是8bit数据传输完毕后,主设备将SDATA拉为高电平,如果从设备有应答,就会将SDATA拉低,继续下一步动作,异常设备地址,内存和时钟芯片是不会做出任何应答和响应的,导致最终档内存,无法进行下一步动作。

这就像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名字一样,班级里面上课,老师点名,到了的学员,就回答“到”,结果因为点名册因为某种原因,有个学员名字是该校根本不存在的,自然而然,老师点名的时候就不会有学生回答,这就是该总线中的应答信号ACK,当然了,调皮的学生除外,哈哈!
既然故障明确,接下来就是排除故障,打值SMBDATA=300+,SMBCLK=500+,更换RN2801上拉排阻,触发电流上到2A+亮机,成功修复

网友:
高手修机全是论证。哈哈,你好强大一般人可能都要放弃了或搞桥去了

网友A:
老乡啊   我是  南阳的!   你这技术   厉害
换RN2801  上拉不够吗?

网友:
楼上的技术真是杠杠的

网友:
很好,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乡啊   我是  南阳的!   你这技术   厉害
换RN2801  上拉不够吗?

更换上拉排阻修复的呢,有时间来信阳玩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 问题太多了 通病也多

网友:
修这个牛逼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牛逼,第一次见到这么牛的理论大师

网友B:
1010是芯片24C02的识别码 后面三位是片选地址第八位就是读写位 第九位是应答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0是芯片24C02的识别码 后面三位是片选地址第八位就是读写位 第九位是应答位

非常正确!给你点赞

网友(2016-08-16):
换smbdata上拉电阻就好了。这个牛。理论不错

网友(2022-07-27):
本人初学者,被这个困扰了大半天,开机1.5A还掉电,量了量供电基本都出全了,看各路大神都是刷BIOS就好了,结果还是不行,还好看到您的案例,终于把它修好了,观察排阻没明显腐蚀,看来用料不行

网友:
牛逼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新号级大佬。

网友:
电压正常阻值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