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820-3435-B 工厂bios

楼主(2016-07-09):
最近为了一台A1465搞死,最后是刷了好多论坛bios都是开机慢,或者苹果系统进不去,这个bios都可以绝杀,50大洋买的,我发到论坛是为了,大家都能赚点,毕竟太贵了。记住是工厂的,不信的可以去某宝看看。8M的bios。

A1465 820-3435-B BIOS CLEARME工厂.rar

网友:
BIOS异常引起的好多问题修起来确实很麻烦 加分为你的分享

网友:
有一台报警三声的。。。试下看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个报警三声没显示刷个试试看

网友A(2016-08-14):
我这个是屏幕黑屏 有背光,风扇狂装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刷了 看看

网友A:
我刷了  能开机了  但是开机 黑屏很久才能显示,黑屏的时候 有背光  无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  能开机了  但是开机 黑屏很久才能显示,黑屏的时候 有背光  无显示,

你清下bios应该就好了啊

网友:
分扣了不让下,啥情况

网友C:
在修一个进水的,IO取下织了珠,现在开机慢,进不了苹果,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清下bios应该就好了啊

怎么清 BIOS  苹果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清 BIOS  苹果的机器?

开机按option+command+r+p等到开机会响一声重新启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修一个进水的,IO取下织了珠,现在开机慢,进不了苹果,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直接清bios苹果断电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清下bios就行了

网友:
开机按option+command+r+p等到开机亮屏,我一般按住不放,闪三下我才放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解ID密码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屏幕黑屏 有背光,风扇狂装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刷了 看看

楼主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清 BIOS  苹果的机器?

楼主你的修好了没,我的也有一个和你的问题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修好了没,我的也有一个和你的问题一样啊

就是刷浏览这个BIOS  好了  就是开机的时候要等30秒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刷浏览这个BIOS  好了  就是开机的时候要等30秒进系统

加个QQ。。。。我加你的没反应你看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刷浏览这个BIOS  好了  就是开机的时候要等30秒进系统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怎么刷了BIOS黑了好久都没进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