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J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6-07-09):
       最近修到一台华硕N56J内屏不显示的机器, 同行拿过来的。根据描述是内屏不显,通电测试也如他描述,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这机器像以前维修的三板斧一样,换过屏,屏线,RTD2136R,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都不行。在网上查关于RTD2136R这个芯片坏的挺多,这方面的资料也有不少。机器通电测试RTD2136R供电3.3V是正常的,屏线处的数据线无电压, 示波器检查EDID信号没有发出,3.4.7.8.9.10脚也没有检测到信号,13.14脚有高电平(示波器没有信号),芯片边上有个小电感,量电压0.5V。嗯?这电感处电压不会那么低吧?查资料是1.2V,芯片内部控制发出。自己好像还有这芯片,找到换上,通电测试还是不行,量电感处电压0.48V,???。。。不是芯片问题吗?继续查吧。。。。。 最后还是怀疑是RTD2136R芯片(某宝上的芯片质量确实不怎么样),再换上一个后,通电开机,手摸那芯片感觉温度那么瞬间高了一点点(也有可能是心里作用,呵呵),量芯片电感处电压1.2V,嘿嘿,这下总可以了吧。怀着忐忑的心情装上屏测试,电流跑了几个变化后瞬间跳到2.7A再跳到1.9A,期待已久的华硕LOGO显示了。一声长叹,某宝上卖芯片的无良商家害死不少板和脑细胞阿。附原机备份的BIOS和大家共享。

ASUS N56JR R2.0 OLD.zip

网友:
不错 BIOS先收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