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 挡内存维修

楼主(2016-07-09):
  公司一台传感器电脑早上还是好的,下午没关机断电的情况下黑屏,重启N次也不行,内存拔插了也无果,    于就拆主板到手术室(其实就简单的检测设备)主板图如下:

      因为可以触发不掉电,于是就把诊断卡插上,可以跑码但卡D3

卡D3一般是内存没过,就拿起万用表去测量供电,如下:内存供电1.86V

1脚VERF参考0.92V

119脚SMB数据总线3.36v

120脚的SMB时钟总线也是3.36V

以上供电都正常了,现在马上真凶浮出水面238脚的SPD为0V

估计是断线了,于是在板上仔细寻找,不一会就找到了故障点

由于小白没什么经验,实际操作能力有限,就随便补了坨锡上去,再次测量有供电了,于是亮机了

小白我以前是什么电路都不懂,刚学完主板远程第一期,收获颇丰,谢谢徐总指导,谢谢童鞋的指点!
  希望给点鼓励分!

网友A:
内存的这几个供电条件熟记在心!远程没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这几个供电条件熟记在心!远程没白学。

由于是初修,所一边修一边看记录呢

网友B:
内存spd异常导致 不过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spd异常导致 不过内存

版主我发帖超时了,两个重复了,能把我删掉一个吗?

网友D:
学到经验了!谢谢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我发帖超时了,两个重复了,能把我删掉一个吗?

我去帮你删除一个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734-1-1.html 这个是多余的,还有我发的图片怎么下面有三个一样,我想把它删掉,不知道怎么删。

网友E: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到经验了!谢谢同学

一起加油,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远程

儿童节开始的

网友:
叼,实在是叼

网友F:
那个地方,为什会烧断线呢?

网友:
新手能修好板,很不错,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SPD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地方,为什会烧断线呢?

多关注论坛,多看看别人发的案例就知道SPD容易烧断线,估计是电流过大

网友:
断线:说明主板有腐蚀状况了,这主板的工作环境有潮湿和灰尘。建议这主板都要清洗了,以免给自己增添工作机会。呵呵
我遇到多半都是坏桥的 ~,搞的人都没有兴致。呵呵~~

网友:
这个电压也可以直接从ATX接个3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