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5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09):
DeLL N4050开机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电流跑到1.2A立马掉电,求图纸

网友:
开机掉电故障应查各供电出全了没有!~估计是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论坛应该有图纸的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了

网友:
查查各供电正常不,再查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裸板子测下

网友:
原来是键盘坏引起的开机掉电,头一回遇到这种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