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笔记本硬盘

楼主(2016-07-09):
一块WD500G硬盘使用中突然找不到硬盘,拆下硬盘接台式机开机发现驱动块SH6601AF烫手,硬盘不转,网上定了快芯片,换上后通电转,但敲盘了,电脑不认,请问是芯片不好还是磁头坏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突然不转后伤到磁头了。没救了。

网友:
整块PCB都换,在把原盘ROM换上,估计是PCB其它辅助电路有问题才导致电机芯片供电不正常!

网友:
可能磁头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