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tar E906R+开机问题

楼主(2016-07-09):
插上电源,刚开始按开关没反应,过上10来秒再按几下开关就正常能用。然后按开关关闭再开就很正常。拆开看看,没明显的外观问题,12v 5v 这些供电看起来挺正常,接下去应该查哪里?

网友:
10来秒再按就正常,怀疑供电滤波电容不良,外观好不等于正常,最简单办法是换新电容吧。

网友:
检查稳压电路,或电容,开机测试电压是否有跳变

网友A:
这明显是滤波不良啊。哥哥你是客户吗?一般是电容要充会电就OK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滤波不良啊。哥哥你是客户吗?一般是电容要充会电就OK把

开店卖学习软件的
13年比较空闲,天天泡天涯 中关村 太平洋电脑版
去年觉得不如学点相关的维修技术
然后网上百度找到迅维

最近和亲朋好友说在学显示器和主板维修
然后大家把坏掉的家里吃灰的显示器统统贡献给我练手

虽然已经听了1期显示器课,也买了书看了
对于我这样完全外行的,只是爱好的
光学点理论,实际动手就会有很多低级的问题,让大家见笑

当然你们可能会有疑问,有兴趣就去实地啊
因为我有肌营养不良,行动不是很方便
已经问过客服,不收

所以只能厚颜到论坛和群里问各种低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店卖学习软件的
13年比较空闲,天天泡天涯 中关村 太平洋电脑版
去年觉得不如学点相关的维修技术

可以先替换 电容

网友:
把5v输出那路的10v 1000uf和3个10v 220uf换成了25v 1000uf 和3个25v 470uf
现在变成开机,亮上10来秒,然后黑屏指示灯也灭,持续10来秒,又亮,这样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