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 DVI接口可以显示 VGA接口无信号,求教!!!

楼主(2016-07-09):
联想显示器 DVI接口可以显示 VGA接口无信号,求教!!! 123对地阻值26.5  14对地阻值0(短路)  13对地断路  请教大家什么问况呀,新人见笑了

网友:
更换Q201  或Q202

网友A:
谢谢,直接拆了,就好了,没有替换品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直接拆了,就好了,没有替换品种

这种肯定是防静电保护管的问题

网友:
对地阻值不对,接口坏了

网友:
直接拆掉就正常了,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拆接口芯片

网友(2016-10-02):
一般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网上订一个也没多少钱 几块钱

网友:
1/2/3脚正常是75欧。小了esd激穿。大了阻抗电阻断路。一般芯片也会跟着坏。75欧是必须的。

网友:
VGA有个插入反馈信号的 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