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挡内存

楼主(2016-07-09):
此机器挡内存 拆机发现上家刷过BIOS资料  更换内存故障依旧  查内存供电 总线 SPD 等   条件正常   BIOS资料我刷了一下   故障还是一样  CPU是板载的 现在没有思路中  求解   因为有阴影  不敢B板载的CPU了

网友A:
这个机器 一般都是BIOS问题,修了四五台了,其他问题我还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一般都是BIOS问题,修了四五台了,其他问题我还没修过。

这次碰到的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的u310是没有cpu电压 加焊桥后还是不行 刷BIOS也不行 求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