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改集显

楼主(2016-07-09):
接到一台M5010 确定显卡坏了 由于显卡修过了 换的话又太贵 看坛子里面有改集显的实例 参照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3727-1-1.html 一个多小时搞定 由于图片不清楚 改的时候比较麻烦 所以发了几张高清图

网友:
下次试试,没改过都是换新显卡

网友:
不写怎么改的步骤,你倒是在图片上圈圈啊,要不怎么加分,你这就属于无意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LIJUN911025 -6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楼主没写清楚,怎样改电路啊,

网友:
这帖子等于没发一样!!!

网友:
没改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把过程写出来啊

网友:
把改的过程一并发出来啊让大家参考学习嘛

网友:
这样的帖子发的有意义吗?怎么改好的也不说

网友:
楼主应该吧流程也写出来好大家看看啊

网友:
改了哪些线路啊

网友:
这个我表示从来没有改好过- -。

网友:
关于说没过程的 上面有链接 根据链接就可以改了 这图是个参考作用

网友:
这个还得改显存。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没有把具体步骤清楚,标了更好

网友:
改集显挺麻烦    不容易

网友:
哦,去原来链接看看,

网友:
去掉排阻了????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
看不出来有哪些改了

网友:
都不说明白一些。

网友:
在图上,怎么也没有个标示呀,,,。

网友:
纤细的地方标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