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MIPI信息如何测量

楼主(2016-07-09):
请问MIPI信息如何测量?要用示波器吗?

网友:
打值就好了

网友:
你好
更好地利用数字万用表开关二极管/蜂鸣测试
并通过举办红色探针GND黑色MIPI线会显示低值然后用红色到MIPI线黑的地方GND会表现出较高的值或无限然后用良好的电路板进行比较,看看如果事情是错开关探针你好

网友:
二楼说了打值,用二级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mipi.只要不开路和不短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用万能的阻值法。。。

网友:
打接口引脚的阻值,

网友A:
真有你你你你你的,到迅维来学习吧,没人教你是不行的。

网友:
哈哈,谢谢大家,我懂了。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你你你你你的,到迅维来学习吧,没人教你是不行的。

唉,只能一点点琢磨了,还请前辈们多多解惑,不胜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你你你你你的,到迅维来学习吧,没人教你是不行的。

迅维这本书我也渐渐能看懂了

网友:
我今天还打MIPI的阻值了,比正常值大50.是为什么啊故障现象有一半的屏幕黑掉了,6代4.7

网友:
阴阳屏?还是屏幕内部黑一半? 阴阳屏,灯光问题,液晶黑一半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