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2G

楼主(2016-07-09):
板号
EA40-HW MB
12243-2
48.4YP01.021
MADE IN CHINA

图纸 点位图   谁有!

主板故障是开机电流0.68
电压正常  BIOS 刷过!!
系统总线没有波形  不读内存

网友:
实在找不到图就上淘宝吧

网友A:
现在看到这种cpu就害怕  今天干爆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到这种cpu就害怕  今天干爆了一个

我没干爆,只是弯了

网友:
这款机器算是比较新的啦,图纸应该不好找!

网友:
谁有图纸 贡献 一份啊

网友:
这个图纸跟-3可通过用啊

网友:
有可能是U的问题啊

网友B:
coms电池没有拿下了,加焊显卡,现在不寻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电池没有拿下了,加焊显卡,现在不寻址了。。

什么问题啊?之前能亮机

网友(2016-09-07):
我的0.4不跑码 无内存复位 电压正常  暂时就测到这些了

网友:
现在有一台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我的一台没修好   给客户拿走了   还是二修的

网友:
哎  我这 有个0.38  不动的   还不知道咋搞呢

网友C:
各位老板,大哥们我手里现在也有一台,这样机器E1-472,版号、、、、、、、、、、、、、、、、:12243-2,电流0.83a然后下降0.72a不动了,内存拿掉电流一样,显卡,cpu, biOs刷过,显卡 cpu加焊过,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老板,大哥们我手里现在也有一台,这样机器E1-472,版号、、、、、、、、、、、、、、、、:12243-2,电 ...

主板 交换把!!  别修了。。板载 CPU   刷了 BIOS 不好。。几乎 都 修不好

网友(2016-10-14):
我也在找这个图纸  谁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