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30u 不亮

楼主(2016-07-09):
我的DELL 6430u的机器加电不亮,有修过这款机器的指点一下。
DELL

网友:
有BIOS的贡献一下,谢谢,编程器用的。

网友:
先专业点的修吧 不是不亮的机器都能刷bios好的

网友:
已经好了。在本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8189-1-1.html
,下载的BIOS,
刷了8M的 BIOS就好了,可以确认的他发是好的BIOS.如有需要直接去下就行,

网友:
不过要把那两个都下载,8M的被他分割压缩两个,都解压一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