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秒杀解决技嘉GA-B75M-D3V rev:2.0 跑15 53 循环掉电重启通病和REV:1.0通病不一样

楼主(2016-07-09):
终极秒杀解决技嘉GA-B75M-D3V 跑15 53 循环掉电重启通病 。此板乃V:2.0 和REV:1.1故障一样掉电通病 .但问题不一样.v1.1是拆电阻三极管, V2.0 换内存旁边电阻。可以直接在板测量电阻为无穷大,直接短接可以开机不掉电但关不了机 ,换了个10K电阻解决。

 会员133906300鑫豆2025-12-3 01:48
 会员46169300鑫豆2025-4-12 17:39
 会员1541659300鑫豆2024-3-4 10:30
 会员1390329300鑫豆2024-2-8 21:56
 会员11445062元2023-10-3 16:04

网友A:
就喜欢看这样的通病,就是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接触到

网友:
这个是一个什么信号?

网友:
通病的故障必须得支持

网友:
捡钱的机器,我最喜欢。。。。。

网友:
不知道理论有没有呢?如果写上就完美了

网友:
此电阻的是做什么的

网友:
是连3.3v电压的吗

网友:
有的研究  下次碰见了就直接秒了

网友:
别光说通病啊,这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lz 厉害, 好久没修主板了,, 学习了。。。

网友:
一点原理都没有    下次遇到类似的还是不会修

网友:
技嘉的主板。现在 很多的H61都很不好修。

网友:
好通病  楼主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看这样的通病,就是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接触到

哈哈 都一样 这样来钱快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就喜欢看这样的通病

网友:
楼主这个有图纸啊。稍微查下图纸肯定加分更多

网友:
技嘉的主板就是小三极管坏就是电阻坏,太难找了

网友:
能分析得再仔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技嘉毛病太多

网友:
这钱 捡到了

网友:
1.1版本的 拆哪个三极管和电阻 谢谢

网友:
我这个测了电阻0欧姆,不是无穷大,看来不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楼主的料板从哪里买的呢?

网友:
牛啊,应该分析一下具体原因.

网友:
楼主经验很足啊!佩服

网友:
楼主修的多,经验就足啊。

网友B(2016-08-13):
我这块板是2.0版本的,在线测试那电阻是0欧,拆下来测还是0欧,换个10K这电阻上去还是跑15重启
chen197505
吹一下IO旁边的电阻。
详情

网友:
台式机懒得修啊 不过这还值点钱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通病 学习了 没事多学学没坏处,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以后多来学习 涨知识

网友:
你是更换那个图片看不清啊

网友:
好久没修主板了

网友(2016-11-30):
关键这电阻是干嘛的呢?

网友:
楼主历害,有人说这个电阻本来就是零,但LZ说了短路不能关机?究竟是零还是10K呢,有图纸就最好了!

网友:
楼主你帖子发错版块了

网友:
按楼主的办法,已经秒了两块板。

网友:
此乃算不算通病?!

网友:
板块发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块板是2.0版本的,在线测试那电阻是0欧,拆下来测还是0欧,换个10K这电阻上去还是跑15重启

吹一下IO旁边的电阻。

网友(2017-06-08):
我有个跑1006的,但是这个电阻没有问题啊

网友:
可以来电权限嘛

网友:
元件质量不好么?

网友:
以后就到就捡钱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放个电路图的截图出来    不然跟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技嘉的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的我一般都是调换BIOS芯片

网友:
1.0的点位图   2.0的图纸显示是连接内存SPD的滤波电容    楼主确定没有指错位置吗?

网友:
没有认证,看不到喽,还是抓紧认证是比较现实的

网友:
通病,学习了,楼主太细心了通病,学习了,楼主太细心了通病,学习了,楼主太细心了通病,学习了,楼主太细心了通病,学习了,楼主太细心了通病,学习了,楼主太细心了通病,学习了,楼主太细心了通病,学习了,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C:
明显的在忽悠人,连主板的具体位置都不标明,怎么判断你说的是那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在忽悠人,连主板的具体位置都不标明,怎么判断你说的是那个电阻。

你是弱智,还是客户来这里找答案?我发了图片 说的清清楚楚,别人都看得到就你看不到?自己懒得认证看不到 就怪这怪那,只知道坐享其成 一辈子都是穷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弱智,还是客户来这里找答案?我发了图片 说的清清楚楚,别人都看得到就你看不到?自己懒得认证看不 ...

你的“终极秒杀通病”,为什么没有认可精华和原创贴啊!后来想想可能是人品为题!!!

网友E: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终极秒杀通病”,为什么没有认可精华和原创贴啊!后来想想可能是人品为题!!!

穷比说你弱智还不服 只知道偷别人的技术 一辈子都是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多少钱啊,,,,,,,,,,,,,,

不赚钱40-50 不赚钱40-50 不赚钱40-50 不赚钱40-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多少钱啊,,,,,,,,,,,,,,

不赚钱40-50 不赚钱40-50 不赚钱40-50 不赚钱40-50 不赚钱40-50

网友:
楼主不讲解一下这个信号的作用,下次修到这个故障的时候,也好留意一下啊。

网友:
是个什么信号楼主也不说呀,哪个信号没发出哦

网友:
楼主,请问1.1版本掉电通病是电阻三极管,请问在什么位置,是不是CPU供电芯片下面那两排管子当中的

网友:
技嘉的 H61,B75,刚出来时遇到几片掉电的,保修又没渠道,修又修不好,仍了好多,

网友:
我刚好在修这个板子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在忽悠人,连主板的具体位置都不标明,怎么判断你说的是那个电阻。

穷比没认证看不到别人分享的技术就开骂 你素质是有多高 啧啧

网友:
这种现象的通病 确实值得借鉴 值得收藏 维修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时间

网友:
               图在这里            VDDSPD!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但是就是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网友:
好像 弄了 但是  没用  。论坛现在真的 搞的累啊

网友:
我们是搞维修的.不是搞科研的,有时候只要能搞好就行,有时间再去研究问题

网友:
通病好修,现在H61,H81越来越不好修了,一没图纸,芯片也不好找

网友(2017-07-10):
楼主威武  这样的问题 果然秒杀

网友:
刚好遇到这个毛病。   前来学习。

网友:
啥电阻 电阻还是排阻  看到糊里糊涂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3.3的上拉电阻吧,主板上有些上拉排阻也是爱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点赞!好评6666666666

网友:
GA-H61  24块 各种2.0  3.0  4.0   不触发反复重启    都修不好

网友:
3机关坏的贼多  一块不触发 修成开机掉电再修成 反复重启

网友:
学习大佬 !!!!!!!!这么牛逼真实厉害!

网友:
楼主没有用红圈标注,看不出来是那个位置。

网友:
主板越来越不好搞了,主要还是没图纸,有些直接ko,换板才是王道

网友:
有时H61  秀好多 好多bios 问题 有修好的 大多不行

网友:
楼主厉害, 好久没修主板了,, 学习了

网友:
      已经保存下网页  记住了这样的板子  下次碰到先干通病  省事 赚钱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连哪的电路,有分析就好了

网友:
通病分享好事情 如果能更祥细化一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