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触发

楼主(2016-07-09):
联想E47A不触发,信号都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3v5v 有吗。刷过bios没

网友:
EC 桥 ?要是信号都正常 不会出现不正常的 继续查EC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信号都正常,还不触发?

网友:
BIOS也刷了,待机条件都有,就是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开关NBSWON#--SIO_PWRBTN#--PM_SLP_S4#/PM_SLP_S3#判断EC还是桥的待机不足或坏。

网友:
搞不明白,

网友:
支持,我也遇到了,不知道谁有修好过的没

网友:
这要查的条件太多了

网友:
信号都正常,就查南桥和EC的触发条件,按上电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