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09):
    t420机器,拿过来自动上电0.4左右,开关没反应,装cpu,u37输出1.01,不装cpu,U37输出5v,U37温度不高,判断U37问题,换了U37(水晶管子,不好弄)
换后正常输出,0.8v电压,但是开机0.2就掉电,Cpu还是不出核心供电。感觉有可能开始输出电压太高,可能烧桥,又换了QM67(黑胶,更难换!),换后还是,开机掉电。别的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cpu核心电压。然后我就量桥的pwrgd信号,    奇怪的地方来了,我把万用表表笔放在r17上测量cpupwrgd信号的时候,插电竟然开机了,然后表笔放开也开机正常,现在装上硬盘测试都没问题,请论坛高手指点,可能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帮顶一下。。。。。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奇怪。不过修好了就行,很多都是理论解释不了的

网友:
修好了吗   分享分享呗

网友:
这种没找到原因的机器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现在已经OK了 并且很稳定?

网友:
查查信号上拉

网友:
没有上拉,只有下拉

网友:
未知原因好了 , 有返修的可能

网友:
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
祈祷他不会返修吧   这种情况有时候解释不清楚,我记得修过一个SL410  不开机  万用表点着南桥的晶振就开机   松开就不行  晶振  电容  南桥都换了也不行    后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