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长城,IPM45 REV 1.01G 开机跑马D0 D1 04

楼主(2016-07-09):
品牌机长城,主板IPM45 REV 1.01G 开机跑马D0 D1 04就停住了。原来的问题是触发各电压都正常,就是没复位。这个通病是IO 旁边的822排阻坏。换了822排阻后,有复位跑马D0 D1 04 档码。换了内存和CPU 都还是一样。用示波器打时钟芯片周边,有时钟波形。求助。

网友:
忘记说了,这个机器BIOS 已经刷过了。从论坛下了几个版本的 有长城和清华同方的,还有说必杀代码04的BIOS 。没一个能用。

网友:
不会吧,怎么没有一个回复?在线等

网友:
看看内存假负载 拆外设 把全版822都换了

网友:
看看内存条件吧

网友:
谢谢,已经修好了。是时钟芯片问题。用风枪吹一下时钟芯片就亮了。但是凉了又不能用。直接换掉了,就OK 了。

网友:
已经搞定,换了时钟芯片。

网友:
不过内存 还是先把内存几个条件干一遍 一般反而会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