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主板还修吗??

楼主(2016-07-09):
这样的主板还修吗??
网络按口没用! 修??还是不修??还是另外加张卡???
主板

网友:
修吧,在不修就没得赚了

网友:
加个网卡不就得了

网友:
修个屁,加张网卡就可以

网友:
果断加张旧网卡

网友:
只要有钱 什么都修 只要能修好

网友:
有钱 赚 为什么 不修?

网友:
学技术有时间就修修吧,讲收益就直接加独立的吧!

网友:
如果你想抱着学习的态度就修,学习的话不管板子新旧收费多少。如果只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就加网卡又快有赚钱

网友:
换网卡就收钱

网友:
加个网卡把搞个毛浪费时间

网友:
15块钱买个拆机的网卡就好啦

网友:
有时间就修,没时间就推荐对方换主板,然后什么cpu 内存就跟换了

网友:
高龄主板,劝机主換双核吧,

网友:
这板还修啥,,如果给钱修修也行,,但不好修就要果断放弃

网友:
话说我的被雷击后连不上网,加个网卡欧拉

网友:
加个网卡.不然直接换三大件

网友:
加个外置USB网卡省事

网友:
直接网卡省事。

网友:
这么老,网卡芯片也不好找吧?

网友:
看agp插槽就知道老掉牙的主板。加个网卡算了。

网友:
楼主技术怎么样?小心修坏了。

网友:
别浪费时间了除非有钱赚

网友:
回复大家!! 直接加了张外接网卡了!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直接20元给客户换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