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龙F4500,暗屏,高压条换过,屏换过,还是不行,请问有人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16-07-09):
神州承龙F4500,暗屏,高压条换过,屏换过,还是不行,主板给高压,19. 3.3 3.3V 都有

网友A:
暗屏的话  先点灯管  看是不是好的  再去弄  一边高压  跟灯管坏的多 主要是时间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的话  先点灯管  看是不是好的  再去弄  一边高压  跟灯管坏的多 主要是时间长了

屏我都换过了。,高压条也换过了,就差屏线和主板。。

网友:
查查背光开启有没有啊

网友:
四线的吗,贴上主板接口定义图。分析一下

网友:
屏 高压板都换过了 在高压板那边测下背光开启条件    暗屏 的相关因素就这样

网友:
屏暗还是很好修的,只要细心的,三个条件满足就可以亮,供电,EN,对地。还有就是亮度调节。不行就自己改

网友:
改个高压上去 ,供电开启调节接地。都要接上,然后就是排除灯管问题了

网友:
灯管有没有测过?   信号查查

网友:
最后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