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6-07-09):
LA-6881P   客户送来说显卡驱动不了。查了1.5V转换电压。果然是U49坏的。换之。开机试机。一会就死机了。试了网上的各种办法,就等定显卡了。机子有时能开好长时间。应该不会呀。是不是U49场管电流跟不上?(显存多。用电量大呀。不知是不是供显存的,就这么一想)果断拆CPU供电用的场管。换之。看到CPU后面有两个电容空位C69 C72。开机就自动更换了分辨率。。感觉行了。所以建议以后与到是不是要直接换大功率场管。

网友:
经验决定速度。

网友:
牛B  以后都用大功率MOS管

网友:
修台机主板PWM电路,都是换CPU供电MOS管的,笔记本应该也是一样吧

网友:
换转换管喜欢在料板拆cpu供电上管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不定时死机,这个管我没用,直接连线过去的,还是死机

网友:
这个还没有定性,没有试过,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如果U49MOS管能正常全部导通应该不会楼主说是这个问题,除非楼主先前换的那个MOS管有问题处于半导通状态,所以造成电流不够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安时序修哦, 结合论坛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