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1C X450CC 2.3 不触发。。。。

楼主(2016-07-09):
各位大虾帮忙看看,客户拿过来机子不触发,拆机无进水,查各电感都无短路。在网站上得知此板待机有5V 触发后出3V  查主板没有出待机5V 找到待机芯片UP1589各脚位电压如图,电压都出了,为什么还是无待机5V???    顺便发上显卡和南桥背面图,给遇到进水机的朋友。。。

网友:
图片太大发不掉补上。。。。。。。

网友:
把待机的条件查一边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A:
换个待机芯片看下呢???

网友:
查下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待机芯片看下呢???

待机芯片已换过,VIN   LDO  等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一下芯片吧

网友:
查一下上管

网友:
把正负电容换了看下

网友:
后级阻值是否正常   待机的产生相关条件是否完全

网友:
5V开启不正常,找点位查EC待机条件。

网友B:
如果ec条件正常  将芯片2  4 脚强制接地 3 5v能正常出来  不影响时序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过一台不触发的,也是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触发。最后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查一下EC的条件,看一下是不是EC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看大电感加电瞬间有电压出来没,有的话说明有短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ec条件正常  将芯片2  4 脚强制接地 3 5v能正常出来  不影响时序

2 4 脚接地 3.5V出来  按开关3.3-0跳变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2 4 脚接地 3.5V出来  按开关3.3-0跳变还是不触发

那就是触发条件没满足 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