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ht190wg1 程序

楼主(2016-07-09):
  一个三星e1920nw拿过来不通电,电源板测量没问题,那个驱动板用力压住中间可以通电的,加焊了全部零件,还是不行,估计断线了,于是发了一块驱动板,顺便把这个程序读出来发上来,这个屏是ht190wg1-600的!

这个机器的驱动板如果出现不接信号显示无信号,接信号黑屏的情况,电源指示灯闪,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我的板子有一块就是这个状况,刷了这个程序也不行,但是这个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子对应这个屏的程序论坛好像没有,需要的可以下载试试,程序肯定好!

网友:
顺便试了下论坛发图片的新方法,好用,很好用!666666

网友:
这个程序都有?

网友:
这个程序都有?你果然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