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上电风扇转一下反复重启

楼主(2016-07-09):
在基地 毕业一个月 了  早上把笔记本 刚刚清扫完 同行送来一片技嘉H61  主板  拿到前台做好登记后 店长把板子 给我了·
正好没事儿了·  看看  这块板吧· GA-H61M-S2P REV 2.1
首先 拿来板子  打打值   没有短路的地方   接上ATX 电源  插上诊断卡   待机灯亮了· 用镊子 短接 后主板上电· 然后  一秒左右 掉电· 掉电后 过了一秒又能自己上电
  这种情况下我一般先 把CPU  座子 干一下     清理好了 重新装回 CPU    把电池 扣了       然后  再接上电源     涛声依旧  这个 情况 还有可能BIOS   引起的
但是 分不多了  不下BIOS了  先看看供电吧······
  表笔一顿乱戳    内存  桥  总线 供电 都有了·  CPU  和集显的没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  VCCSA 供电     cpu 供电要 VCCSA  有了 CPU  发出 SVID   才有  而集显供电  要跑马 过了 内存  才有
现在  这个VCCSA  没有   问题看来就出在这里了········     去 群里面 找大神要了张图纸   打开图纸  VCCSA  由U1  LM324  控制Q8   产生 测 Q8 D极电压正常 S极 无输出·····  去测了下 LM324   条件都正常  唯有 10脚木有 电压    ·····现在基本  定位住故障点了·
这个 10脚的电压是由Q42   得到的·  表笔 去戳 Q42   电压2.5V    Q42 正常·   Q42 的这个 2.5V   经过R111和 R153 分压得到 0.9V左右·
实测 10脚无电压  R111 一头有2.5V   一头木有电压   看来 问题出在 电阻上··· 一烙铁下去   10K 的正常   R153  这个  量了下 只有300欧姆  ····· 等等 我擦  图纸上是 6.04K 的啊·····   再量一下   嗯  就是你了···· 但是 接下来 蛋疼了   这个 6K 多的 电阻  找了一圈 没找到·  途中找到了个 13.7K的··    嗯 看来R111 也换下就可以了·
又扣了个 8.2K的   翻出 迅维神器 算了下·  可以    两烙铁下去  装上电阻   接上电源  顺利跑马亮机····················
最后附上 点位图···········分享········
还有  各位 看客 老师   师兄 师姐们 我下载分 不多了 ··········看了你觉得有用  就给加点分   觉得没用 也给 加点分吧!!!!!

GA-H61M-S2P Rev.2.1.rar

不走寻常路。 + 2 思路清晰 不错哦

网友:
我擦  你咋 不是  迅维学员呢?

网友:
分析的小小白都能看懂,应该加精!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看来在迅维学的很不错,顶一下

网友:
好东西啊,继续加油啊

网友A:
楼主的体毛亮了。。。又是一个骚老爷们儿。。

网友B:
那个电阻是个通病我上次已经搞到5张都是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体毛亮了。。。又是一个骚老爷们儿。。

三期 考核焊接  坐在那里 强哥 看见了   问我是  猴山下来 学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是个通病我上次已经搞到5张都是那个问题

我喜欢  先自己研究 ············搞不定了  再找通病·······················

网友:
老板这个毛病还是要理清思绪啊,不愧是杜老板,666+

网友:
杜老板的体毛,走到哪里都是随风飘荡,帖子写的很好,技术思路很清晰。

网友C:
现在还有修台式主板的吗?竟然还拿到同行修,这不是转了两手,钱怎么收呢,换个二手主板也就140到180。。。

网友:
这个写的比较详细。新手也一看就懂。

网友:
迅维出人才呀。思路清晰。

网友:
vccsa在时序的作用什么,理解不清,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杜老板学的不差啊,

网友:
把图和文字结合着排版就更好了,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
技嘉H61就是喜欢坏电阻 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
还是实地的功夫好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D:
技嘉h61现在天天能修到一些  刷BIOS 几乎不管用了

网友:
实地学员功夫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h61现在天天能修到一些  刷BIOS 几乎不管用了

刷BIOS   要分季节的这个时候 不管用的················

网友:
技嘉也爱坏822

网友:
楼主功夫很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我没遇到过几次

网友:
楼主很厉害,一下子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电阻之类的如果没有图纸是很难跑线的

网友:
这是很人,真的很强

网友:
不愧是实地出来的啊

网友:
这种明显缺电压的好修!  最怕电压全正常还掉电重启的

网友:
老毛病了,VCCSA,神器是迅维的那个分压公式吧

网友(2016-12-13):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修台式主板的吗?竟然还拿到同行修,这不是转了两手,钱怎么收呢,换个二手主板也就140到180。。。

做维修,其实不在于维修的东西价值多少,而在于乐趣!

H61,cpu贵,板子都是四五十左右!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学习了

网友:
時序分析的真好。

网友:
在哪里学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感兴趣  不感兴趣在哪里学也学不会

网友:
分析到位。。【迅维】出来的就是牛

网友:
这几天,我也在自学,从零开始!!!讲得好祥细,连我都明白!!!谢谢啦!!!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