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跑码D0 98 9b卡住着通病

楼主(2016-07-09):
P5G41T-M LX V2跑码D0 98 9b卡住着通病只修BIOS的822就好,别搞其他,本人多次证实,有次全板822都换了,BIOS也刷了,南桥也换了,时钟分频IC也换,CPU也加焊了,故障还是依旧的,最后还是换BIOS旁边的822好的,可能有时没换好或者吹坏了就认为不是它的事,维修没有百分百能修好,手工也没百分百的,物体更不用说了,现在我遇上卡9b直接秒它,一次不行,试多两次无妨的
数据已于 20:23 保存
20 秒后保存 保存数据 | 恢复数据    字数检查 | 清除内容    加大编辑框 | 缩小编辑框

附加选项阅读权限抢楼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CPU风扇 接口旁边 也有一个822  爱坏

那个822好像是VR_RDY信号 应该是引起无复位吧

网友B:
刚好手上有块一模一样的板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手上有块一模一样的板 试下

一模一样就百分百修得好

网友:
华硕主板基本上822容易坏啊?

网友:
华硕的822 排阻 好烦人啊

网友:
秒杀通病,以后都可以秒杀了

网友:
我的是换IO822好的

网友:
这个BOIS的822特别爱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