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6-07-09):
联想21.5的显示器用二十分钟黑屏,重新关下又可以用二十分钟

网友:
你把驱动板换了再试一下,这样的我修好过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啊,黑屏是指示灯也不正常吗?

网友:
高压及背光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上图片,特别是屏的,有的屏,是有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