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U盘 USB3.0 真假识别

楼主(2016-07-09):
现在的U盘质量真让人担心,大家说说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辨别真假?

网友:
插到有3.0接口上的电脑试下

网友:
插在USB3.0上看一下读写速度和容量对上不?还可以用360U盘检测功能试一下

网友A:
用U盘芯片无忧看一下详情  接USB3.0 测试一下写入速度   大概记得这个U盘 USB2.0  15M/S左右  USB 3.0  28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盘芯片无忧看一下详情  接USB3.0 测试一下写入速度   大概记得这个U盘 USB2.0  15M/S左右  USB 3.0  28M ...

这个方法也比较不错,但是尽量从旗舰店买 质量有保障

网友B:
在3.0接口试一下 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3.0接口试一下 就知道好坏了

质量不放心的话最好买网上的旗舰店或者实体店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质量不放心的话最好买网上的旗舰店或者实体店买一个

我们是做实体店的。怀疑批发商拿来的货,简单的读写测试是有那个速度,最近老是用不到几天就出来某些文件损坏或者甚至直接无法识别直接坏掉,接二连三的来,质量真让人担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做实体店的。怀疑批发商拿来的货,简单的读写测试是有那个速度,最近老是用不到几天就出来某些文件 ...

找质量好的批发商供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质量好的批发商供货吧

也不说尽说它全坏,我是想通过比较权威的检测能够识别真假,造福民众。做U盘系统这么多年来,无论是XP还是到win10,几乎没有坏的,现在这些用用不了多久有些缺少文件有些直接识别不到U盘。

网友:
手头自己常用的U盘估计也不好买到正品了  金士顿骇客HXF30 USB2.0 写入最高28m/s  USB 3.0 写入最好90m/s 我在自己主机上一般速度稳定在80多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