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长城P2218一体机驱动板程序 应该是首发吧

楼主(2016-07-09):
       驱动板板号m.rt2270.1c  屏型号M215HCE-P02。    故障为主板H61 正常点亮。无背光开启 强制接背光白屏 刷程序好了。但这个程序有个问题 声音无法处理 凑合用吧

网友A:
那你刷的这个是通用板程序,最好还是找原来的程序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刷的这个是通用板程序,最好还是找原来的程序来刷

是的 声音不能用 只好跟客户说外接小音箱  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刷的这个是通用板程序,最好还是找原来的程序来刷

你有没~这板子带声卡解码 接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这板子带声卡解码 接喇叭

因为是通用板的程序,你再在网上找找吧,但一般不带音频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