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X310屏怎怎么拆?

楼主(2016-07-09):
表面有玻璃,不知道是不是触屏,内屏花屏。
左右下角有一颗螺丝, 拧出来, 表面玻璃还是不动
不知道是用双面胶还是什么的,不敢用力,怕把玻璃弄碎。
有拆过的吗?
三星

网友:
上下滑动看看,不行拿个纸片,理过去,

网友:
像这样的屏直接换头就行了 还拆个毛线

网友:
还没有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