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联想B460 微短0.30 51125芯片发烫

楼主(2016-07-09):
联想B460开始用一会掉电,拆机 51125附近进水腐蚀 R376 ,从料板拆250K电阻 换上加电0.30A待机高  TPS 51125发烫  芯片换了三个了,还是这样, 实测 8脚 VRGE3 和17脚 VRGE5  7.6V 呢 ??? 什么情问  断电测阻值 650左右  13脚EN0 5V   这是什么情况,板子其它地方没有进水痕迹  到这里没有维修思路 请论坛高手指点一下吧 谢谢大家

网友:
16脚 VIN 主供电电压正常 19V  为什么VRGE3和VRGE5输出电压这么高呢,不明白什么情况  郁闷

网友:
通病案例较多,多翻翻。检查各引脚腐蚀通断,13EN0不正常,查REF,线性外电容

网友A:
这个电脑都不会搞  你干脆转行算了   耽误时间

网友:
再多检查检查

网友:
还是看看51125的外围电路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吧,

网友:
楼主来求助,楼下建议转行、、、、、、、不厚道啊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  不然芯片外围有问题

网友:
查下VREF SKIPSET

网友:
B460用TPS51123的吧,理论能代用有时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脑都不会搞  你干脆转行算了   耽误时间

你是来灌水的么?请不要回复问题之外的话题

网友:
把TPS 51125周围的电容 都测试下,看是否有短路。或分别断开3V5V看是哪边造成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