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40郁闷的机器,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6-07-09):
接到这个7440板子,板载I5四代集显,这个桥的特点是全板就一个CPU的桥,现在连南桥都融合进去了。客户说开机用一会就黑屏,再开有时候不亮,但是亮也用一会就不亮了。拆机没进水,没摔,没有烧毁的痕迹。先简单维修换个低电压内存,放电,进BIOS也一样,空板子点也一样,确定是主板问题了。想刷个BIOS,一看是单BIOS,基地找了半天没有,全是双BIOS。没得办法去X宝买吧,找到一家说是原厂的BIOS,10块,我爽快的买下,我找了一个全新的BIOS 8MB的刷上,满怀信心的装上去,开机就指示灯亮,待机是0.007,开机电流0.012,一看傻眼了,什么鬼,后来问X宝老板说这个肯定是好的,叫我拿原厂的芯片刷,我就装原厂的,上编程器尼玛怎么也读不出来。后来找个架子焊起来,也不认。奇怪了,后来没办法修不了就装起来还给客户吧,结果装回原来的BIOS机器也开不了,我去什么鬼啊,啥都没动,此时已经出冷汗了,打电话给师傅,师傅说发给他弄,发给他弄,结果他一看说这个机器就这样,他也有一台,只要刷了BIOS,他原来的芯片就不认了,我艹,今天师傅机器发回来,我还没和客户沟通。先来论坛问问有遇到过的吗,不行改个双BIOS的也行啊。万一客户耍赖咋办,此版大几百呢,基地的月饼大大,你去哪里了,救救小弟吧。传几张图片给你们看看,分析一下。
   顺便分享一下联想G450触发0.9A不动然后掉下0.5A又到0.9A,首先看了下USB接口都是好的。跑电流像是不过内存,内存的条件除复位没有其他正常,换CPU内存无果,后来就刷BIOS,开一次看电流是亮机了,但是插屏线和原来的一样,基地看了一圈只要两个人遇到,但是没写解决问题的。没办法我又加焊了一下bios,结果亮了。然后插屏线还不亮,外接也不亮,奇怪哦。现在屏线不拔加焊bios亮机了,过一会又不亮电流0.92A不动还往下跳到0.5又上到0.9,和之前一样的,换了BIOS刷还一样,我然后看了看EC,有点灰,是不是这玩意问题,就把EC加焊了一下,我去就好了,怎么开都好。下午修好,开到现在都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能亮机的要报风险,不然整得很被动。
你原机BIOS有可能是企业版的,动BIOS前一定要先备份好。

网友B:
你27号半夜发贴搞到现在还没有搞好 也是醉了啊  给你加个分鼓励一下吧  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C:
我今天给客户放弃了一台华硕X550LD   不认硬盘的    也是时亮时不亮     真的不敢搞呀

网友:
有图纸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27号半夜发贴搞到现在还没有搞好 也是醉了啊  给你加个分鼓励一下吧  维修不容易啊

谢谢大哥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原BIOS拿下来编程器读不出来,然后就坏了?这也太脆弱了吧,我还没刷,要是刷错了也就罢了,我都是换BIOS刷的,不行再还原,这下都还原不了。明天打电话找dell厂家理论去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的要报风险,不然整得很被动。
你原机BIOS有可能是企业版的,动BIOS前一定要先备份好。

关键他原来的BIOS没动。,就拿下来的,我用一个新的BIOS刷的不行,又把他原来的装回去,还原给他修不了,结果焊回去也不行,这机器赖上我了,脱坑都脱不掉啊。

网友:
这么奇葩的机器你遇上了

网友:
目前好多的机器BIOS 都很纳闷,必须分离和原机,备份有的时候都不行了。还要核对版号和CPU还有显卡等很多问题。为什么台式机BIOS坏的少,笔记本却那么多。

网友E:
没遇到过,奇粑机器,对不信任的BIOS,要刷的话最好另找一个一样大的BIOS来刷,取下原机BIOS最好别动,至少我们能还原以前的现像,

网友:
你买的bios分享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关键他原来的BIOS没动。,就拿下来的,我用一个新的BIOS刷的不行,又把他原来的装回去,还原给他修不了, ...

你用别的BIOS上过电后,桥的配置信息已经改写,上回原来没动的BIOS也是等于动过的了。读不出来,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网友:
没有最坑,只有更坑,楼主不要紧张,还原不了和客户说板子不稳定要换板,不换就说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遇到过,奇粑机器,对不信任的BIOS,要刷的话最好另找一个一样大的BIOS来刷,取下原机BIOS最好别动,至少 ...

你应该是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情况,楼主的做法和你一样,但是这种做法恰恰导致你找来替换的和原机拆下来的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用别的BIOS上过电后,桥的配置信息已经改写,上回原来没动的BIOS也是等于动过的了。读不出来,你用的是 ...

X宝买的299的那款,叫什么88什么来着。我估计也是哪里的信息被破坏了

网友:
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BIOS,今天打售后电话,说今天休息,什么什么嘛嘛

E7440A15 淘宝购买单BIO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X宝买的299的那款,叫什么88什么来着。我估计也是哪里的信息被破坏了

板上其他位置先别动,原BIOS读不出,找同品牌同型号BIOS芯片下载BIOS来刷,先刷到原来亮机故障再搞。或者找人借个编程器来试试能否读出原BIOS

网友:
哈哈  确实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的要报风险,不然整得很被动。
你原机BIOS有可能是企业版的,动BIOS前一定要先备份好。

我一般先拿 其他BIOS芯片刷,安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给客户放弃了一台华硕X550LD   不认硬盘的    也是时亮时不亮     真的不敢搞呀

现在好多新机,搞起来的风险很高!

网友:
这问题奇葩的呢

网友:
没有最坑,只有更坑

网友:
EC接触不良啊

网友:
不应该吧!我只动了bios,bios装和不装开机都一样,这个EC有点像以前那种网卡!接触不良不应该

网友F:
dell  bios最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ll  bios最好出问题

只有等明天售后上班了,弄好了,我告诉大家

网友:
dell 的售后尼玛B真垃圾,艹尼玛,八辈子都不买dell的产品。打个电话咨询一下问题,说一半就挂了,再打不接了,打了几个维修站电话都一样吭。官方的电话要快速服务号码,满机器都没找到,外壳就写了Latitude E7440这个。里面的条形码要官网输入,全是错了,还有几个dell400的号码也是空号,算了换板子拉倒了,希望戴尔早日倒闭。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最好别搞     容易扯着蛋

网友:
这一种还没遇到过,楼主有没有再放电试一下

网友:
要分的bios    bios型号要cF开头的   去试试

网友:
把bios分享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哥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原BIOS拿下来编程器读不出来,然后就坏了?这也太脆弱了吧,我还没刷,要是 ...

哥哥,有的BIOS 是1.8V 的 ,有的是 3.3V ,你是不是搞错电压了,烧爆掉了。。。悲剧啊

网友:
维修有风险,现在的维修行业,利润低,风险还高,,,,,,,,,,,,,,,,,,

网友:
淘宝重新 买一个全新的 原装 型号 BIOS来刷,把 BIOS 芯片型号 说下 看看到底是不是 1.8V的那种新款BIOS

网友H:
找大神给你修改一个通用的BIOS试试

网友:
我拿到板。一般第一件事就是把板子的灰给处理掉、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搞越垃圾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哥哥,有的BIOS 是1.8V 的 ,有的是 3.3V ,你是不是搞错电压了,烧爆掉了。。。悲剧啊

兄弟还有1.8V的bios,我们不知道,估计能哦,我把他原来的BIOS就放到我编程器上没读出来,然后装回去就不行了。那1.8V的bios怎么编写呢,原来的bios型号是25Q064A

H55
H55

网友:
这个不可能是通病吧 ?我修过2台 只是没动BIOS  都是电路问题 你这样一说 吓倒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还有1.8V的bios,我们不知道,估计能哦,我把他原来的BIOS就放到我编程器上没读出来,然后装回去就不 ...

ptong普通的编程器都是 3.3V的刷写。。 刷1.8V的 BIOS 要转换座子。。。新款的电脑节能 ,CPU桥都做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还有1.8V的bios,我们不知道,估计能哦,我把他原来的BIOS就放到我编程器上没读出来,然后装回去就不 ...

新款的  BIOS 。。。。 具体你的是u不是,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I:
风险太大了。。。要先和客户说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风险太大了。。。要先和客户说风险

同行家亲戚的,他是相信我的技术才拿来的。结果搞成这样,扔我这半月了,还没敢上报。只能说,我们的技术跟不上新时代; 还得要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大神给你修改一个通用的BIOS试试

没大神呢,现在只要能还原就可以了,不需要修好了。我怕;

网友:
这下麻烦了 买个这个主板的BiOs来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索尼也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J:
这G450 我真是炸啊!我已经拆北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G450 我真是炸啊!我已经拆北桥了!

和我情况是一样的吗兄弟、我的客户用几天回来返修了因为是徒弟加焊的,我亲自出马又把EC拆下来再装上去,到现在没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情况是一样的吗兄弟、我的客户用几天回来返修了因为是徒弟加焊的,我亲自出马又把EC拆下来再装上去, ...

一样的故障

网友K:
搞维修有时候真的很倒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搞维修有时候真的很倒霉的

倒霉的要死啊,这个戴尔的本子还在手上呢,坑死了,那天加焊了EC无意修好了,客户用了几天没得问题,上个星期又送来了,我现在订了EC不知道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