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能装32位XP双系统吗

楼主(2016-07-10):
经常看到一些大神修理苹果A1278笔记本,不知这机子能装32位XP双系统吗,多谢啊。WIN7以上双系统或者单独XP系统都是可以的。XP双系统一装就蓝屏或者不引导。

xww1667043954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弑恋お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小镇小店 -1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綤爺 -2 当你给回复你的人扣分时 应该想到也会有别.

网友A:
不支持 不引导 装过能引导但是机器会出现很卡的感觉 后来换win7 速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 不引导 装过能引导但是机器会出现很卡的感觉 后来换win7 速度正常

我是说能不能装上XP双系统,卡不卡再说。XP单系统好像也有点卡。

xww1667043954 -2 还差2分明天扣回来

网友A:
能装上的话 应该可以 装双系统 只是要双引导分区  按option不会出现双windows图标 进xp系统有双系统选择

xsp1980 -1 这是什么语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能装上的话 应该可以 装双系统 只是要双引导分区  按option不会出现双windows图标 进xp系统有双系统选择

你装过双系统没 看不懂因为你没有遇到过 给你意见你还扣我分 下次也没谁会帮你回复啦

网友B:
hm65以前的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65以前的是可以的

真搞笑,跟芯片组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

xww1667043954 -2 请教人还那么狂妄

网友:
关键的一点,是要在MAC系统中用bootcamp分出Windows分区,不要用磁盘工具分区,不然会有很多引导问题。当bootcamp要求WIN7光盘时放一个XP原版光盘进去,偷梁换柱,bootcamp也不在意,分完区就把机子控制权交给安装光盘了。至于驱动,驱动精灵一键搞定,只是触摸板有点问题。

网友:
你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xp好像不行吧

网友:
没有积分 过来学习

网友:
应该是不行

网友:
看8楼,已经装上了。

网友:
因为官方对自己不支持的XP系统不提供任何驱动,所以装完后就不要再费劲找合适的bootcamp版本去装驱动,版本不合适的bootcamp装完后设备驱动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变卡了。就用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

网友:
怕驱动都找不到,。。。

网友:
条件满足 没有升压到24V左右 可以换芯片试试

hailong206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哦、

网友:
明显不能 徒劳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过双系统没 看不懂因为你没有遇到过 给你意见你还扣我分 下次也没谁会帮你回复啦

我说的双系统指的当然是MAC和WINDOWS双系统,难道你理解成Windows双系统了吗?是你奇葩还是我奇葩?你随便问一个人,苹果装双系统是不是指的是MAC和Windows双系统,别人会想到xp和win7双系统吗?有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