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时显示时不显示

楼主(2016-07-10):
同行送修联想Y400笔记本一台,板号:QIQY5 NM-A141 REV:1.0来的时候直接黑屏,接可调电源,发现没有过内存,于是更换一根全新内存,正常显示OK。以为就此维修结束,谁知道第二天早上开机再次测试发现还是黑屏,看电流已经过了内存。反复开关后偶尔可以显示正常进入系统,偶尔黑屏,偶尔在出现联想LOGO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花屏的现象。刷过BIOS,故障依旧。在不显示的时候测试各个电感电压也均正常,显卡芯片型号是:N14P-GT-A2。没敢贸然做BGA,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有的说换正面两颗显存,是下图中的哪两颗?

网友:
在线等候大家的回复哦!

网友:
靠近屏线接口这个显存虚焊。

网友A:
像是显卡那一片的问题    hm65的桥  好像断开显卡供电直接就用集成的了

网友:
n14不是特别爱虚汗 看看显存吧

网友:
bga显卡试试

网友:
同意三楼的

网友:
好像显存容易出毛病 前天遇到时显时不显的 显示时花屏 因为板子有变形直接换板了

网友:
楼主不赖啊。值得学习

网友B:
这板子这情况,显存通病。

网友C:
把上面的三个显存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上面的三个显存全换掉

哪三个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显卡那一片的问题    hm65的桥  好像断开显卡供电直接就用集成的了

可以用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这情况,显存通病。

具体是哪几颗显存呢?

网友D:
换过CPU没有?到LOGO时见雪花或水珠的,遇见几款CPU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存 好像显存是通病 我遇到过

网友E:
内屏点不亮的时候,外接什么情况,大小写灯亮吗

网友:
可以上BGA加焊一下显卡试试,温度掌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CPU没有?到LOGO时见雪花或水珠的,遇见几款CPU的问题。

我遇到一个进系统雪花的  换cpuok

网友:
通病显存虚汗了

网友:
同意3楼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过CPU没有?到LOGO时见雪花或水珠的,遇见几款CPU的问题。

这个是I5的。没有换过哦。我换个二代的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内屏点不亮的时候,外接什么情况,大小写灯亮吗

外接不显示,大小写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I5的。没有换过哦。我换个二代的试试

找个CPU换换,显存UV5常见有问题。

网友:
这货到手就是赔,前几台还好,都是换显存解决,其中两,八显存都换完才成功,一台换显卡搞定,这显卡片子来货2百多啊,讲了几多,3百多一点成交。后来的这一台,来时能进系统,有时花,有时6画面,显卡,显存,客户还非得用独显,火力全开,也没搞定,换板也没商量成功,搞了三四天,显卡片子+功夫+技术不行=泪奔+赔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脱焊了吧

网友:
论坛搜索通病

网友:
看你说的现象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实在不行在动显卡

网友:
那个显存的问题大点

网友G:
这个机器显存有通病,上部靠近螺丝柱边上的两颗

网友:
有点花屏先排除内存问题。是我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存容易坏呀!!

网友:
重植屏接口那旁边那两片显存

网友:
显存和bios爱坏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测复位打内存波形看看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该动就动吧  不要  怕

网友:
这机子真是 显示部分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不显示,大小写没反应

不亮的时候,不寻址可以示波器打打,看到哪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显存有通病,上部靠近螺丝柱边上的两颗

正面的哪两颗?,可以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显卡那一片的问题    hm65的桥  好像断开显卡供电直接就用集成的了

不是看什么桥,而是看厂家的设计。厂家设计有双显卡切换的就可以用这方法。

网友:
BIOS刷下 不行就干显卡和显存了!先干显存吧

网友H:
之前修到一台 故障一样 干显卡后面的显存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修到一台 故障一样 干显卡后面的显存好的

后面哪两颗?

网友:
三楼说的对呀

网友:
风枪先吹一下显卡试试   ,不行在做bga

网友:
屏线接口出的那两个

网友:
焊显存  UV5 确实能好,但都会返修,哪位大哥说搞过没有返修的?

网友I:
加焊下现存试试
这个机器显存虚焊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焊下现存试试
这个机器显存虚焊的不少

具体是哪一颗呢?

网友I:
这个2颗一组 加焊试试

网友:
显存容易坏 建议弄显存

网友:
我上星期也接到一台,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我换过离屏线接口最近的两颗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2颗一组 加焊试试

UV5这一组吗?

网友(2016-09-17):
我也遇到了一个 自检显卡慢有背光无显示这是显卡啊 还是显存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先加焊一下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