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屏M190Pw01灰屏不显示图像问题!

楼主(2016-07-10):
液晶屏型号是M190Pw01
故障现象是灰屏,有背光,但不显示图像!
第二图,逻辑板上面的稳压管换过,输入电压不稳定,应该是5V。电源IC没动。VGH1和VGL1对地都有5V电压。
加电开屏后,第四图中NT68168液晶屏驱动IC有点烫手。
请问维修师傅,还应该修理哪里啊?怎么进一步检测呢?
先感谢!这个是养老院用的老机器上的屏幕,希望大家帮助修理好!代老人们感谢你!

网友A:
至少屏供电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屏供电不对。。。

师傅,请问是哪里的电压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傅,请问是哪里的电压不对啊?

VGH1和VGL1有5V电压,这个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1和VGL1有5V电压,这个不对

哦,谢谢回复!还是这里有高手啊!
是电源板有问题吗?还是第一图中的那个小方形板有问题呢?

网友:
这个是养老院用的老机器上的屏幕,希望哪位好心人帮助修理好!代老人们感谢你!

网友C:
先用通用板点屏看看,确定是屏的问题,再进一步检修。

网友:
我遇到灰屏的会先点屏 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通用板点屏看看,确定是屏的问题,再进一步检修。

感谢回复!手上没有通用板,不是专业搞维修的。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VGH!应该20多

网友:
找个万能的驱动板  调好分辨率试试

网友:
先换一个驱动板试试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