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有些电脑路由器可以正常上网,宽带连接PPPOE错误678 651

楼主(2016-07-10):
有些电脑用路由器上网正常,但是用电脑建立宽带连接之后,输入账号和密码总是错误678   651,无法建立宽带连接。
此时如果修改些电脑网卡的MAC地址,一般情况就可以正常连接了,个人感觉是网卡丢失MAC地址或此MAC地址与通信运营商有冲突导致的。
首先查看一下此电脑的MAC地址的方法,可以通过DOS命令 ipconfig /all   这个方法查看(中间需要有一个空格的)

查看的结果如下 :

上边的00-30-18-A2-9F-C8  ,就是这个电脑的MAC地址,但是宽带连接错误651,连接不上,可以改一下此MAC地址,修改的方法如下 :
打开网卡的属性:

点击配置:打开高级选项卡,在下边的选项里找到 : Network Address  ,点击值  可以修改了,这个值不要和本局域网内其它的MAC地址相同,其它的数值可以随便改:

修改完之后,就可以正常拨号上网了。

网友A:
无线网卡也可以这样改吗?好像只有本地网卡才可以的吧。

网友B:
这种一重装系统就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也可以这样改吗?好像只有本地网卡才可以的吧。

无线网卡大多数是通过专用的MAC工具刷写进去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rchid=1&page=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重装系统就失效了

通过工具刷写的重装系统掉不了,这种容易掉的论坛有工具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rchid=1&page=2

网友:
把网卡卸掉,重新装一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也可以这样改吗?好像只有本地网卡才可以的吧。

好像是吧,我也无线

网友:
这个指令运行不出对面框

网友C: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给我加分吗?伤心啊

网友:
上边的帖子主要是针对宽带安装人员使用的,电脑主板不同,刷写MAC地址的方法也不通,没有通用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给我加分吗?伤心啊

给你加分了 编辑帖子的时候详细一些就更好了,再写几种mac刷新方法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