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211T版号Z40HR MB不触发

楼主(2016-07-10):
索尼VPCEG-211T版号Z40HR MB不触发:开关5脚KBC_PWRBTN# 2高低高、EC93脚KBC_GPIO6高低高、EC供电19脚3D3V_AUX_3.3V、KBC85脚ECRST# 3.3V、4脚3D3V_S0没有电压请教这个电压是触发后才有吗?ec20脚发给南桥RSMRST#_KBC没有电压,EC换过请教各位指点。谢谢!可以直接用3.3V飞吗谢谢

网友:
3D3V_S0这个是开机以后的电压,rsmrst#除非断线,否则还是不要飞线了吧。
量一下rsmrst#对地阻抗,如果正常那就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谢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