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6-07-10):
一台神舟精盾K470N,板号DAOJW3MB6FO REV F电流到1A多掉电循环重启,拆机测量阻值正常各电感和二级转换电压正常,拆下内存后电流在0.8几不掉电了,测量内存SPD3.3,VTT,REF0.75,内存主
供电1.5V都正常,好吧,此机PCE-E可以跑码,不有LPC上飞线,上主角迅维买的测试卡
不上内存报20,上内存从01跑到8H掉电重复跑码,8H应该BIOS问题,此机桥BIOS芯片是
2M,EC的是4M,刷2M无果,刷4M亮机,最后附上修改好的BIOS和图纸,图纸是淘宝
买的论坛没找到,不知道别的电脑上打不打的开,下过的试试吧

网友:
附件怎么没传上去

神舟K470N_DA0JW3MB6F0 REV F.pdf

网友:
神州有的机子要刷原厂BIOS才不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故障

网友(2016-08-10):
手上一台电流到0.7 不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看看跑码不,过内存才出集显,有些机器没集显电压也会亮

网友A(2017-11-21):
这bios原机备份的  并没有合成 亮机慢  大家不要浪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bios原机备份的  并没有合成 亮机慢  大家不要浪费分

论坛有全套的me动手合成下也就三二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