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B440 无待机

楼主(2016-07-10):
待机芯片是1225c 没有这种芯片 我找了个51225 电流偏高 有没有什么班办法 替换呢
芯片

网友:
1225C/1225B/51225通用的吧

网友:
买个芯片呗 又不贵啊

网友:
1225C/1225B/51225通用 本人亲自实验过 不行考虑下焊接问题

网友:
1225C 51125?这两个芯片的大小不一样的吧

网友:
这个好查!!!

网友:
不能通用的!

网友:
老实点 还是买个芯片吧, 是不贵

网友:
在有些机器上是可以通用的 可以转换思路查查其他

网友:
是不是51125 发烫,3v 5v 线性的电容看一下。

网友:
我把3 5 V的MOS换了 待机出来了 还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