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P主板SATA接口旁边的这个是场管吗?

楼主(2016-07-10):
新手求教:如图,Q298是场管吗?用二极管档测任意两个引脚都是无穷大,是不是已损坏?

网友A: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吗  SATA接口的MOS管 不易坏的呢

网友:
你把它拆掉 然后短接下在测量 判断好坏

网友:
是不是场效应管这个得看型号,图片看不清楚型号 无法准确判断的

网友:
型号是P2003ED,我有块GA-970A-DS3掉电,掉电时间还不固定,有时偶尔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吗  SATA接口的MOS管 不易坏的呢

主板偶尔能点亮正常使用,有时开机不上电,风扇不转。我现在学认元器件,看到场管测量,然后测那个Q298发现得到的结果和书上说的不一致,所以想确认一下是坏了还是根本就不是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