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电脑城的小技术员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6-07-10):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电脑主机点不亮并且开机十几秒后就自动关机或者自动重启,将所有外设都拔掉也是同样的情况但将主板拆下来用其他的电源和内存条试又点亮了,再将原来的机子上的电源内存换上照样能点亮真搞不懂是什么出了问题。今天就碰到这样一台机子,客户反应这条机子经常点不亮特别是放了45天没用时点不亮,主板是技嘉B85的小板电源是鑫谷的个人凭经验感觉电源的问题较大。请教老司机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既然都是技术员了。先换一个新的电源试试看再说噻。

网友:
换一个新的电源试试, 还有把主板上的小电池也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电压不稳引起的

网友:
这个现象电源可能性很大

网友:
排除法修这样的故障最好了,怀疑电源找个好的装上测试一下就行了,再不好代换其他的

网友:
以前有块鸿基的G41 主板,也是有时能进系统有时根本点不亮,利用点亮的时候重新刷写啦一下BIOS,故障排除,客户已经正常使用2年多无返修,建议先刷刷BIOS看看,因为这个最简单。

网友:
点不亮时,测板各大供电没有,换个电源烤一段机,没事就查主板。